数据增量编程

楼主(2013-04-25):
大家好,向大家请教一个PLC编程的方法 一个变量从一个数值变到另一个数值,怎样求变量

网友A:
传送指令
[mov k0 d0]
不断向前

楼主:
你好 源程序是这样的
数据存储D40通过M21和M20控制,现在有一个问题数据存储器D40在增加或者减少时,求变量 Δ=An+1_An

网友B:
不知所云!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谢谢1楼威客,作出来,然后又加了个量程控制,做成小步进电机的量程和点动功能了,实验结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