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关于fx2n-1pg的使用

楼主(2013-04-25):
各位老师 请问三菱fx1n的PLC能使用fx2n-1pg的定位模块吗?

楼主:
谢谢 但是我实际操作的结果是 能给脉冲电机却不转 M29报警输出是13 说明书里面没有说明 求解啊!!!!

网友A:
在三菱PLC选型软件上,只有FX2N FX3U才支持,FX3G FX1N不支持此模块。

楼主:
了解 谢谢 各位了 我去找个2N的再试试吧

网友B:
我用过FX1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