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之前用FX1S-30MR的PLC输入触点经常会被击穿,电压量了是正常的,这是为什么啊,是质量问题吗

网友A:
FX1S-30MR的PLC输入触点经常会被击穿,除了与电压有关.还与输入电流有关
不存在电流关系吧,我只用做开关信号输入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哪里有220的电线破皮漏电了

网友C:
是不是接错线了  高低电平弄错了?
没有,我都量了多次,是不是输入的导线和电机的导线放在同一个线槽内有影响吗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D:
引用楼主剑舞天涯之梦于2013-04-25 11:56发表的 PLC输入触点经常被击穿,是什么原因啊 :
之前用FX1S-30MR的PLC输入触点经常会被击穿,电压量了是正常的,这是为什么啊,是质量问题吗

一个被击穿还是多个被击穿???????????
不一定,有时是一个,有时是多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一个被击穿还是多个被击穿???????????

开关电源用的哪家的?????????

网友E:
在同一线槽中可能存在较高的感应电压或者漏电。
检查一次连接电缆线是否存在绝缘不良现象。有条件重新敷设输入线。
楼上说的没有错,尝试着换一下电压试试,看是否由于电压故障引起。

网友F:
有可能是输入点线路感应了高压。用屏蔽线看看如何。

网友G:
如果只是开关信号,是不是质量问题啊,而且MR的不好用,我不管什么都是用MT晶体管的,大不了加个中继用。

网友H:
是不是买到高仿货了,还有你用的是内置电源还是外接电源?信号线敷线回路有高频高压的产生条件吗?

网友I:
PLC是否接了PE(黄/绿双色)线,拿掉试试,

网友J:
输入点击穿一般不大会,输入用的是自身的电源

网友K:
搂主,你在输入点的公共端接入的信号是220V的吧,如果你用24V的负极接该公共端,这0V信号想烧它都烧不起来,又安全

网友L: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原因是原设计人员给输入点的元件另外提供了一个24V直流电源,当某个输入点动作后,其它没有动作的输入点上的电压是48V。导致输入点经常烧坏。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原因是原设计人员给输入点的元件另外提供了一个24V直流电源,当某个输入点动作后,其它没有动作的输入点上的电压是48V。导致输入点经常烧坏。仅供参考。

没有共零伏吧
我一般只用外部电源不用内部电源

网友M:
如果输入线不多的话,建议换控制线,最好屏蔽,一端单独做接地,可以避免感应电电压瞬间升高击穿输入点。另外建议检查有无外部电源没有共0V的情况!

1162859666@qq.com

网友N:
信号线和动力线最好不要放在一个线桥里。

网友O:
自感电动势引起.自已想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搂主,你在输入点的公共端接入的信号是220V的吧,如果你用24V的负极接该公共端,这0V信号想烧它都烧不起来,又安全

输入点用的是自身电压,没存在接220V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信号线和动力线最好不要放在一个线桥里。

会不会是信号线和动力线放一线槽呢,或穿同一线管里,动力线产生感应磁场影响的

网友P:
没经历过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