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PLC断电保持有以下几种方法:
1、V区可以在系统块里设置相应的保持字节。如果没有电池卡,数据将保持约200小时.(是靠内部超级电容来维持的),电容没电了,相应数据丢失。
2、V区可以在系统块里设置相应的保持字节。安装电池卡后,数据将保持200天左右,电池卡没电后,相应数据丢失。
3、在数据块里写入数据,能保证在任何时候丢电的情况下,当PLC上电时,能自动写入相应区域。(不适用于经常修改的数据)
4、用程序将数据写入永久存储区。(此方法慎用,频繁写入会导致PLC报废)
5、用传送指令将出厂数据恢复到相应地址。
如果是放在M区的话,这里有14个字节只要在系统块设定了保持的话就会自动写eeprom保持。
如果是放在V区的话,可以在菜单有个地方找到一个条目,“从RAM创建数据块”。创建之后这数据就编程数据块受到eeprom的保持。并且可以作为以后的上下载用。但是不需要保持的一些过程数据也会因而被eepROM保持。会造成停电时间过长的时候,开机被写成这个数据块的内容。要注意这个影响。
本文来自: 我的齐鲁工控网【www.76gk.com

网友A:
可以使用SMW32,把数据写在数据卡中,但是写的次数是有限制的,10万次,不提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SMW32,把数据写在数据卡中,但是写的次数是有限制的,10万次,不提倡

smw32 就是水是月,镜中花!

网友C(2013-10-13):
200么?可以检测外部断电,然后资料写入EEPROM,开机再读取。一般值10万次还不够你用的话,那我没神恶魔好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