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我的GXdesigner无法仿真

楼主(2013-04-25):
新人求助,我的GXdesigner无法仿真,仿真按钮是灰色的,无法仿真
安装了GT Simulator2 V2之后 要我安装GX Simulator
可是这个GX Simulator 怎么安装啊
已解决

网友A:
去下载一个GX Simulator

网友B:
你的仿真软件没有安装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C:
要安装仿真软件。

网友D:
安装问题,同楼上

网友E:
安装GX Simulator,然后重新试一下,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F:
GX Simulator 对应三菱PLC编程软件仿真。GT Simulator对应三菱触摸屏软件GT designer仿真。你是不是装错了。

网友G:
GX Simulator下载地址
http://down.ymmfa.com/?id=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