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正在使用中的光电开关,可以添加一个功能用来计数吗?具体怎样实现呢?

网友A:
要修改PLC程序啊,亲 还要看你这个开关的对象和你需要的“计数”有没关系

网友B:
要修改PLC内部程序的,光电开关一个输入信号,再设置一个输出信号外接一个计数器就好

楼主:
怎样修改呢?

网友C:
比如。X0为光电开关的输入      X0------------------------------------C0    K0    就为光电开关的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X0为光电开关的输入      X0------------------------------------C0    K0    就为光电开关的次数

不好意思,西门子的还正在入门阶段,三菱的没接触过呢,不过谢谢你热心回复。

网友D:
有些PLC用了别的功能后不给再用,你就并输入点呗。

网友E:
用M8013  触点  计数器计数

网友F:
小几十块钱买个欧姆龙的计数器, 累加减小都有, 用光电开关的输出信号给中继, 再把想要的计数信号通过中继 给过去就成了。

楼主:
我这用的是西门子s7-300PLC,流水线包装机,想在线上的光电开关上加上一个计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