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程序乱码

楼主(2013-04-25):
公司从日本弄进来几台检测设备,想看看里面的程序,USB连接后发现注释全是乱码!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先谢谢了~~~
乱码截图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A:
下个软件了

网友B:
我遇到过一次,但是保存后,重新打开就好了,软件版本,还有就是你电脑里字体没有,下载字体,看看能否解决。

楼主:
APPLOC.EXE 软件安装后也没能解决,不知道这个字体是要什么字体呢!但是电脑打开雅虎日本的网站显示一切正常。打开plc程序就不正常!哎····

网友C:
因为源程序为日语版系统写的,
中文系统乱码,这种情况我也有过多次

楼主:
哎~~有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难到要装个日文的操作系统?

网友D:
用金山软件

网友E:
百度个日本字体文件,复制到C盘/Windows/Fonts文件夹,试下,记得以前用W7系统打开XP系统绘制的AUT0 CAD图形,出现乱码,就是这样搞掂的。

网友E:
或者你上传程序看看先。

网友F:
是你电脑里不支持的字体,我写的中文给外国佬打开就那样的,如果是中文的话把字体安装完就行

网友G(2013-06-24):
致楼主:
我司也有很多日本设备,当时编程时用日文版导致乱码,用金山快译 软件翻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