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VIGOR丰炜编程电缆疑问

楼主(2013-04-25):
既然编程线的两头都是USB,为何中间还要转换盒?

网友A:
你自己做一条不用芯片的试一下行了

网友B:
丰炜PLC虽然是USB口,但是协议是RS232的,所以必须

网友C:
PLC侧虽然用的是与USB一模一样的插头,但其实是232的,所以可以这样理解:USB---->232
QQ106748835

网友D:
不要被表面现象蒙蔽了双眼,不要认为看起来是USB,他就是USB,丰炜的编程口实际是RS232协议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E:
1楼搞笑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