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EM277问题 菜鸟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3-04-25):
手头一套温度及压力测量外设接到em231上 然后通过EM277传输到 我们其他设备(DCS)上来显示 但是总是有一些压力或者温度 不定期不显示 哪位好心大神能指出是什么毛病啊! 灰常感谢

网友A:
具体不显示时的状态如何?
是显示“####”呢?还是信号丢失?
如果是前面的可能是通信中断或者显示数值超范围,信号丢失可以通过在线诊断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