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大师:看了手册,没有找到答案。
FX3U系列产品.脉冲一般规定的是(脉冲+方向)
Y0----Y4------(D8140,在触摸屏上显示脉冲数据)
Y1---Y5--------(D8142 在触摸屏上显示脉冲数据)
Y2---Y6  --------(??)---------------------------------------应该是多少?
如果是Y0--Y3
               Y1---Y4
                 Y2---Y5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Y0 Y1 Y2可以发脉冲。 方向的点无所谓,用哪个都可以。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 下载积分:+1(powman)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引用楼主小珠珠于2013-04-25 17:11发表的 fx-3u系列产品脉冲表示方法怎么样的 :
    大师:看了手册,没有找到答案。
    FX3U系列产品.脉冲一般规定的是(脉冲+方向)
    Y0----Y4------(D8140,在触摸屏上显示脉冲数据)
    Y1---Y5--------(D8142 在触摸屏上显示脉冲数据)
    Y2---Y6  --------(??)---------------------------------------应该是多少?

    3U的是D8340   D8350 D8360
    手册没看清楚呀!

网友C:
    可以程序里传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