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3-04-25):
别人给我编了一套程序,我打开后发现梯形图里面没有X和Y 触点,但是程序写进PLC都可以使用,而且X和Y上面都接满了电线啊,这是咋回事啊?有高人给指点下吗
vx:xr16898989

网友A:
试试升级你的软件版本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B:
不太可能

网友C:
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D:
X和Y全部用M代替了,他应该用了PRUN或者BMOV指令吧!

网友E:
这个很简单的,关键是你没看出来,有很多指令可以把它改变成的D,R,M,L.......

网友F(2013-05-26):
也可能用位元件例如K4X0 K4Y0的。这个是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