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S300的一个例题,请问怎么编程,用梯形图最好。

楼主(2013-04-25):
原题题意:
按下启动按钮I0.0,Q4.0控制的电机运行20S,然后自动断电,同时Q4.1控制的制动电磁铁开始通电,10S后自动断电。用扩展的脉冲定时器和断开延时定时器控制电路。
(谢谢!)

网友A:
分别用这两个定时器写两个程序还是两个定时器混合用?

网友A:
这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