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杆气缸使用

楼主(2013-04-25):
怎么样用PLC控制无杆气缸呢?请指导一下

网友A:
你就把无杆当有杆一样控制就OK!!!

网友B:
和一般气缸一样,PLC控电磁阀,电磁阀控气缸。

网友C:
无杆,有杆都是推动里边的活塞件做运动,带动设备运转,PLC控制电磁阀的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D:
气缸两端有磁敏开关,可做PLC的输入信号,用作检测气缸位置!
与时俱进

网友E:
你们肯定没有在一线做过,什么 都不知道就编程咯!这样的东西看见了就知道,有心做还是多看看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们肯定没有在一线做过,什么 都不知道就编程咯!这样的东西看见了就知道,有心做还是多看看东西
纸上谈兵是很常见的呀!

网友G:
同意六楼的意见

网友H:
额!这个问题高难度!

网友I:
活塞和运动部分没有结构性硬连接,
区别就是安装空间使用空间
它的外体位置就是运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