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仿真程序求助求思路

楼主(2013-04-25):
我毕业设计做的是 一个棉花质量检测的上位机 用触摸屏作为智能终端 实时显示采棉机的数据
其中地速,采摘头高度,经纬度,风机转速等 都是 由下位机 传输给我的上位机的
请问一下 , 我的这些数据应该怎么样编程
求思路

楼主:
求大神 给个思路啊

网友A:
什么触摸屏?

网友A:
链接地址即可

网友B:
描述:投币取饮料流程图
那要看你的机械是怎么运动的,有什么要求,有哪种电气元件,还有要加那种保护措施。
第一步:写出个PLC参考程序流程图;
第二步:给I/O点列表,写出每个点的用处,并且画出外部接线
第三部:编程,调试;
第四部:列出一个测试表;
最简单的也就这些了,其实工业生产还有很多要考虑的,继续努力吧。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要给自己一个清析的思路,这样在编程或其它作业时才能更好更好的发挥你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