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各位37kw风机软启起动,用100空开可以吗?

网友A:
空开小了,至少要用150A的,建议用200A的空开。

网友B:
要用125A的,塑壳式空开的选择是:额定电流的1。7倍。

网友C:
额定电流的1.7倍的话,应该不止125A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空开小了,至少要用150A的,建议用200A的空开。

37KW,约75A;空开一般选1.5~2.5倍,同意1楼

网友E:
楼上的。真是说笑了。。。。。。。。。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100A的差不多够了。

如果怕有问题选用125A的。

软启动启动的时候一般只设置10秒钟时间,最高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4倍。

37KW额定电流约为66A左右。。4倍的66不就200多A了吗?怎么100A的空开不会跳????

首先你要弄明白,空气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和“脱扣电流”这两个概念!

额定我就不解释了。。脱扣电流就是使断路器脱扣的最大电流。

你可以关注一下额定100A的断路器,瞬时脱扣器类型为C型,那么它的瞬时脱扣电流是多大。。。

并不是说100A额定电流的空开到了100A就会跳。。希望大家不要走进这个误区。。。

网友F:
软启起动的肯定OK了,放心。

网友G:
是个人都可做特种工作的,

注意自己的生命安全呀!!!!!!!!!!!!!

网友H:
刚才看了一下DZ47-100,D100的断路器,2倍的额定电流,差不多10S要脱扣,所以37KW的电机,额定电流70A,满负荷启动,4倍启动电流280A,很明显用100A的断路器不够,但是当负载是轻负荷启动,100A就够了。还要考虑环境温度,当环境温度在35-40度时,100A的断路器已经没有100A了。所以这些要综合考虑,在有些场合够用,有些场合则不够用。

网友I:
其实,在国外的一些空开的选型手册上,有一个壳架电流,100A空开,他的壳架电流就是350A,也就是在短时间里可以工作在350A
锁螺丝机

网友I:
国内的空开没有人愿意冒险,余量都大于30%
锁螺丝机

网友J:
我会告诉你们我选择开关容量是按1.5-2倍来选吗?国内的开关一般用人民电器、德力西、正泰等,按额定电流选择就算不会跳闸,可是使用一段时间触头就会氧化而发热有没有?搞生产安全第一、稳定第一。

网友J:
带电机的,7-15千瓦开关、接触器一律100A;18.5-30千瓦开关一律160A,接触器125A;热继电器按额定选择即可。别说成本,稳定安全的运行,回来的效益比这多多了。

网友J:
37千瓦风机根据负载不同,运行电流在50-60安左右,如果是我来选择的话,因为是软启动,开关200A-260A,线根据距离25平方-35平方铜线,电机保护器过电流选择在实际电流1.2倍左右。安全稳定第一,呵呵呵呵呵

网友K:
日本大气社,选的三菱空开175A,接触器MS-50的,线短距离16平方,长距离25平方毫米

网友L:
没问题的了

网友M:
想省钱的就用100A吧,能用!

网友N:
可以使用,但考虑到余量,凤机负载,建意125A.

网友O:
我用的相同37KW水泵,星三角启动,只用了3P80A的空开,不是用的好好的吗?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P:
100A 正泰 或天正断路器 37KW星三角启动 经常用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Q:
一般情况,脱扣器瞬时值整定值是塑壳断路器额定电流的十倍,好的断路器有瞬时整定(短路电流),长延时整定(过载),短延时整定(尖峰电流,例如,启动电流),如果是星三角启动,没问题,如果是塑壳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R:
国际上通用的脱扣特性(曲线)有:A、B、C、D脱扣特性。
A特性:2倍额定电流,很少用,一般用于半导体保护;
B特性:2~3倍额定电流,一般用于变压器侧的二次回路保护;
C特性:5~10倍额定电流,该特性是最常用的,一般用于建筑照明用电等等;
D特性:10~20倍额定电流,一般用于动力配电.

网友S:
开关不频繁操作没问题。

网友T:
用软启动的话肯定够了。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U:
150A.大了小了全部都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