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各位好,最近着手开始研究PLC和变频器的连接问题了,但是自己觉得很茫然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我想请教一下,PLC与变频器连接都有几种方式啊?比如,通过普通的输入输出模块,AD模块,还有通信模块?我说的对吗?我手上现在只有普通的输入输出模块,我能实现对变频器多级调速变频控制吗?如果能的话,那我PLC程序怎么编写,接线怎么接?说得可能不够专业,但是,自己要表述的意思,相信高手肯定能看懂,O(∩_∩)O谢谢。
备注:PLC型号:欧姆龙CJ1M CPU13,ID 231,OD 231,变频器:富士FRN-1.5E1S-4C

楼主:
没人回啊,自己顶一下。用普通的I/O模块如何实现低中高三段调速,程序怎么编啊?

网友A:
程序没有什么可以编的。

速度的调整是在变频器中设定好的,利用E端子功能,设定好你要对应的频率,4个端子可以组成16种频率。

例如:0001    5Hz
            0010   10Hz
            0011    15Hz
           ......
            1111    50Hz

你要做的仅仅就是控制你的Do输出来符合上述二进制编码。

另外如果不是使用面板控制的话,还需要链接变频器的运行节点并设定外部控制。

Good Luck~

楼主:
太感谢你了,我在变频器中没找到那个怎么设置啊?

楼主:
我截了富士变频器E端子的设定,我想知道他那个SS1,SS2,SS4,SS8是怎么调出来的,或者说我E01,E02,E03,E04具体该怎么设置,拜托了

楼主:
描述:FUJI变频器-功能代码E
描述:FUJI变频器-功能分配和数据设定
FUJI变频器说明书截图

楼主:
以下是我编写的程序和变频器接线图,现在启动之后,在变频器面板上显示有频率输出,但是,电机不运作(我接了电机),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下是我编写的程序和变频器接线图,现在启动之后,在变频器面板上显示有频率输出,但是,电机不运作(我接了电机),这是怎么回事啊?

要么自己手动按面板启动停止,要么设定为外部控制,在Rev,FRW端子上接线。

Good Luck~

楼主:
你能帮我说得具体点吗?那变频器里面有哪个功能代码还需要设定?

楼主:
今天终于把问题给搞定了,关键点在于把正转or反转端子与COM端短接!详细见图

楼主:
上图中,PLC端子作用是什么?我是通过继电器接点实现多段调速控制的,X1,X2,X3,X4端子接到了继电器触点上,COM端接到了继电器接地端,没有接PLC端子,它为什么也能运转呢?这个比较疑惑。对了,变频器手册中“数字量输入”切换开关在源侧与漏测含义是什么?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中,PLC端子作用是什么?我是通过继电器接点实现多段调速控制的,X1,X2,X3,X4端子接到了继电器触点上,COM端接到了继电器接地端,没有接PLC端子,它为什么也能运转呢?这个比较疑惑。对了,变频器手册中“数字量输入”切换开关在源侧与漏测含义是什么?求解~~~

请百度NPN,PNP。

楼主:
这两张图,接线关键点在哪啊?

网友B:
说的不错,是变频器的多段速运动功能,可以通过端子切换,变化速度(前提是在变频器里面对应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