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点烧死

楼主(2013-04-25):
继电器输出的plc,输出点烧死,一直为导通状态,怎么处理

网友A:
把坏的继电器焊下扔掉,把自身不用好的继电器焊过来,或者用编程软件修改PLC输出点,同时注意改变COM点,

网友B:
找相同型号或同功能的继电器换掉输出继电器,或是看看有没有多余的输出点,改程序

网友C:
正常情况输出点会有多,读不到程序就把后面没有用到继电器换过来就行

网友D:
对啊 有多余的点数改掉就好了 注意COM电压

网友E:
既然,输出点烧死了,一是更换输出触点,二是用改PLC的输出点,改好后用PLC的输出点来驱动小型继电器,小型继电器来驱动负载。

网友F:
更换输出继电器,我经常换

网友G:
请问6楼的老师,三菱fx1n的输出继电器一个一般多少钱?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6楼的老师,三菱fx1n的输出继电器一个一般多少钱?谢谢
松下的,35元一个、 单买可能更贵

网友G:
谢谢解答,继电器好换吗?

网友I:
以前找别人修50元一个点

网友J:
改个IO最方便

网友K:
最快捷的方法是改点哦。

网友L:
用晶体管加个继电器控制的话没那么易烧,坏也是中继坏。

网友M:
用PLC输出驱动继电器,再用继电器驱动负载就好了。

网友N:
改程序比较快

网友O:
硬件上换掉继电器 软件上替换IO点

网友P:
这要看楼主怎么方便了,有机会改程序的话就改一下输出就可以了,没有条件的话就拆下继电器换一个也很方便。

网友Q:
我经常换继电器,联系272896680

网友R:
继电器我这里10元一个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S:
我以前碰到过一台PLC没有安装继电器而直接控制接触器造成触点烧坏。我是用罗丝刀柄敲打输出继电器。使输出继电器触点断开。然后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去控制接触器。一切都很正常。当然前提是根据触点是什么情况烧死的来处理。也就是说如果是外围电路短路了造成的,我想只能是换触点或是修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