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欧姆龙PLC的故障

楼主(2013-04-25):
输入端信号正常,运行指示灯也正常亮,但没有输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输出灯亮吗。如果亮的话应该是PLC的控制继电器问题。如果不亮那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B:
在程序里面监视看一下,输出点是否正常。看看输出模块的指示灯是否正常。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C:
是不是那个输出点烧掉了,用万用表测测了

网友D:
输出禁止
特殊继电器被驱动了

网友E:
看看输出指示灯亮吗?亮的话,输出故障
承接、PLC、触摸屏、变频器. 伺服系统.组态监控系统等各种

网友F:
程序有没有被调用啊?

网友G:
可以检查程序中是否有jump、goto 等语句 还有一种可能是中断条件满足一般都是这段程序不被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