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多台变频器通信写入频率有先后

楼主(2013-04-26):
现有6台变频器与PLC同时通信,当只有2台同时通信是看不出写入频率有先后的问题,当6台同时通信时,同时写入频率是变频器写入频率存在1秒的先后,多的时候存在2秒,而且不是固定的谁先谁后,因为要求精度比较高,所以希望大神帮忙想想办法,变频器VDF-M

网友A:
提高通讯波特率
把第一台通讯完成位去触发第二台开始通讯,第二台的通讯完成位去触发第三台开始通讯
如果PLC也是用台达的话,建议用PLC LINK的方式去通讯,速度快很多,程序也简单

楼主:
现在的波特率是9600再升的话报错的几率也就高了,设备的要求是同时启动不能分先后启动,要求变频器之间的同步,如果是分段启动的话写入频率有先后是无所谓的了,我用的FX2N

网友A:
试试这样:在变频启动前就对变频的频率进行写入,等启动后,变频就会按我们设定的频率进行运行了。可以对参数P66进行先写数据

网友B:
应该通没有成功吧,你是三菱的PLC吗,两个通讯指令之间有没有做个小间隔,波特率不好太高,9600不行就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