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步进画圆

楼主(2013-04-26):
用CP1L或CP1H做两轴马达画圆.
使用绝对位置定位,用X=R COS(r)
Y=R SIN(r)
解析具体位置,
当知道圆半径R.并循环递增角度r解出具体的,不停变化的X Y值,马达走绝对对位置,
各位高手:这样能否做出圆形轨迹?求解........

网友A: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A:
说不定出来个多边形····不圆滑

网友A:
静待测试效果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B:
静待高手解答~~

网友C:
可以用角度计算,每次算出一个点,角度越小精度越高,不过必须大于你两轴的最小精度

网友D:
CP1H还能画圆?

网友E:
本人用S7-224控制2轴画园成功,附加用WINCC监控2轴的位置,显示的实时2轴的位置

网友F(2013-06-29):
典型的圆弧差补运动 看资料就有

网友C:
绝对可以,改变角度确定精确度
计算出的数据做整数脉冲

网友G:
跟数控机床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H:
速度要慢

网友I:
应该可以,但精度可能不高吧

网友J(2013-11-28):
每次计算发送一个脉冲吗?cp1h哪条指令可以用

网友K:
其实可以走抛物线参数表,使用PWM功能就OK了,凸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