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信号如何预约?

楼主(2013-04-26):
有台设备,在切换到手动状态下,按一下按钮,动作一下
如果每次动作比较久,在动作的期间内再次按下按钮,
这时按钮的状态被预约到下一个动作(下一个动作时无需按下按钮)
这种预约功能怎么实现?求指教

网友A:
这种功能实现完全没问题。关键是,设备有这种功能,安全性就下降了
用计数功能就可以做到了,不过最好配一个显示器,看你要动作几下

网友B:
有必要怎么设计吗,一定要的话就必须照楼上说的做显示不能少。

楼主:
有安全光栅进行保护的~
我现在的办法是使用INC指令 前一个动作执行完毕 按下按钮才能累加
但是这样也只是按一下动一下,没办法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