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带电的问题

楼主(2013-04-26):
从配电柜出来 零线没电 但到另一个动力柜的时候零线就有电了 60V左右
检查过两端没有虚接 零线未断线 三相电压380V平衡 电流也差不多相等 并未发现有中性点偏移的现象 还望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考虑是否接地电阻太大(大于4欧)---进行重复接地处理(补打接地极)看看。

网友B:
变压器接地没有接好!

网友C:
看看沒有負載時零線還有無電壓,如果電壓很小或為零, 這種情況估計是使用單相電源的較多(比如單相電機,插座等)。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D:
我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
用3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F:
接地大于四欧

网友G:
接地没接好

网友H:
两端没有虚接 零线未断线 三相电压380V平衡 电流也差不多相等,这说明总零线电流很小,若不是很小,就是负载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I:
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用的多吗?考虑一下高次谐波的影响。

网友J:
没有良好的接地。

网友K:
重复接地试一下!

1162859666@qq.com

网友L:
火线有接地 接零接地没分清

网友M:
肯定有一相接地了,用氖泡试电笔测一下三相,不亮或微亮的那一相是接地相,把开关一一拉掉就可以找出有故障的那一条线路

网友N:
是三相四线制还是三相五线制,重点检查保护线接地情况,用万用表测接地电阻小于4欧。

网友O:
开关电源的问题,看下开关电源的原理图就明白了!
接地就好了!

网友P:
接地没接好 ,
说不定有些地排油漆没刮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