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楼主(2013-04-26):
各位现在都用哪些PLC?松下的PLC性能咋样?性价比好不?

网友A:
这个也要看行业吧,松下PLC在端子,线材行业用得比较广泛。因为此类设备本身的尺寸比较小,所以电控箱不大 只能选用体积较小的PLC

楼主:
其实我主要看重松下有一个性价比好的圆弧插补,就这一点.不知同行有没有用过的.谈谈这一功能咋样.

网友B:
我们公司是松下一级代理商,咨询松下PLC详情可以联系我。15618123451杨生

网友C:
我们公司的125T的冲床用的就是松下的PLC,还可以,有空要学习一下它的使用手册,不知道难不难学/

网友D:
功能强大,性能一般!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