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343,D8348,D8349有什么用,怎么用?求各路大侠指点。

楼主(2013-04-26):
三菱的FX系列的,不太明白定时时钟里面的:D8343(Y0输出最高速度),D8348(Y0加速时间),D8349(Y0减速时间)。
我大约知道是电机启动的时候加速,然后匀速,然后减速。
不过试了之后貌似没啥效果,好像这些有没有都不太影响电机的?

网友A:
这个应该需要修改一下伺服控制器的参数 加减速度 最大速度不是都可以在 控制器里面设置吗? 把那些改成无效再试试吧

网友B:
最高一般设100K,加减速一般100~500随便,没什么特别大的用处,设了就好了,和电机的实际转速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