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接地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26):
小弟刚学伺服,听说伺服的干扰很大,控制信号线必须用屏蔽线,而且需要接地,就是不明白接在哪里!
望论坛大侠赐教
1、伺服控制线采用屏蔽线,那屏蔽线应该接哪里?驱动器端的屏蔽线可否接插头外壳上,PLC端的屏蔽线接到哪里去?
2、设备的外壳直接接到地线,那伺服驱动器金属外壳,伺服电机的外壳,开关电源的外壳等其他电器的外壳需要接到哪里?
谢谢大家百忙之中抽时间来看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所有的外壳,都是保护接地,把它并在一起,和设备的机箱外壳连接,黄绿线,编号PE1,把所有的屏蔽线,屏蔽外罩线连在一起,在端子台上并起来,不连接机箱,也是黄绿线,编号PE2,在电路图上标示是,保护接地圆圈加三杆,屏蔽是半圆圈加三杆,按设备的关联性可建立很多防干扰连接,编号依次PE---3456--日本的控制柜是这样,德国的又不一样
请问一下那各屏蔽线连一起后应接到哪里,这里的地是指哪个地?
PLC上有个接地端子,这个又接在哪里呢?
锁螺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