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的通讯线最多可以多少米?

楼主(2013-04-26):
如题,有经验的师傅请进来指点一二,单位里的一台设备原来触摸屏放在设备旁,现在想把触摸屏放到设备监控室,以方便夜班员工操作,可不知道触摸屏和PLC的通信线做多能有几米,望有这方面经验师傅分享下,感谢!!!

网友A:
485通信几百米没事要用屏蔽线
下载积分:+1(畅游elevator) 乐于助人

网友B:
232 理论最长15米
422/485理论最长 1200米
RJ45网线理论最长100米
下载积分:+1(畅游elevator) 感谢分享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师傅的经验分享

网友C: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最好以手册为准。最长应该能做到1Km。
下载积分:+1(畅游elevator)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们现在在移位设备,232线长度最长的约45M左右,也能通讯。
下载积分:+1(畅游elevator) 热心助人!

网友E:
要选好的双绞屏蔽线,485可以外拉1000米
下载积分:+5(畅游elevator)

网友F:
控制在50米以内就好,超过50米后信号衰减厉害,采用屏蔽线。
下载积分:+5(畅游elevator)

网友G:
用好屏蔽线,电磁环境好,几百米没问题,RP再好,上千米也能凑。
下载积分:+5(畅游elevator)

楼主:
感谢各位回帖

网友H:
如果你的触摸屏和PLC支持以太网的话,呵呵,几十公里都可以。
下载积分:+5(畅游elevator) PLC和变频器中间有什么转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需要的就是光纤转换器,将光纤信号转换为以太网信号。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I:
就这么移了 不怕有安全隐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