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6):
我用 4个接近开关接 分别接到PLC的 X1 X2 X3 X4
蓝线接OV 棕线接24 黑线接X1 2 3 4
接近开关时NPN型的常开 PLC是 FX3U

可是只有1个能正常使用
其他的只要当蓝线接到OV时 不接24V,不管接近开关有没有感应到 都有输入,x 1 2 3都有输入信号, 在接到24V时 就一直没有输入
当我把这3个换成常闭的时候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求高手解释一下, 如何接线才是正确的

网友A:
如果你的接近开关是NPN型,那么FX3U的S.S端子就接24V正端。如接线正确,就应该考虑接近开关质量问题了。
SS端 已经和 PLC上的24v短接了 只有1个可以正常用其他的不行

网友A:
输入X?正常,把不正常接近开关换到该输入点试一下。同理把正常的接近开关换到不正常的输入点试一下。还可以把不正常的接近开关换到下一段输入点试。就应该知道是接近开关还是输入点的问题了。
后来我用 3个常闭触点的接近开关把3个不正常的换掉后就可以用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没看明白你说的,三线接近开关0v和24v都必须接的,然后看你的SS端接的是否正确

网友C:
一楼说的正确,我们就是这样接的,一切正常。

网友D(2013-05-30):
如果连一个接近开关的好坏都不能确认,还是改行算了!

网友E:
这要看PLC和接近开关的输入输出特性是否匹配,否则,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连一个接近开关的好坏都不能确认,还是改行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