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指点下 跪谢

楼主(2013-04-26):
描述:截图
当X006 ON 时 经过延时T11 ON SET Y006 无法“置位” 跪求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x6复位了
下载积分:+1(nanya10149) 好贴好贴!

网友B:
检查下面程序
相互学习

网友C:
若X6为点动 ,2839步会将Y6复位
若X6是自锁开关,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吧
下载积分:+1(nanya10149)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面程序
同意楼上的 检测D422的当前值
X6一断开就会复位掉Y6 Y7
下载积分:+1(nanya10149) 真诚感谢!

网友E:
查找Y6看是否有复位

网友F:
X6一定要保持,否则T11就会停止动作

网友G:
我也来学习一下

楼主(2013-12-23):
谢谢各位前辈,已解决

楼主:
如何把三菱Q06cpu usb . MAIN的子程序一串密码

楼主:
如果有前辈能解,请联系18851346359 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