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程序的M0不能常亮,启动后

楼主(2013-04-27):
这个程序按到启动后,M0只亮一会儿就不亮了,这是为什么 呢
共同学习班

网友A:
X17是不是ON了一下
lizhihua

网友B:
你这个程序不需要M0常亮

网友C:
xo17和x007会不会有问题拟

网友D:
查查X17的情况。

网友E:
只可能是X17的问题,有可能是误动作,也有可能是干扰,看一下输入点的反应吧。

1162859666@qq.com

网友F:
查X17。只有X17断才造成M0不自保。

网友G:
晕~~!!你们会看不~~?他用了状态S29~!!M0是要位置才一直ON的~!S状态是要同SET指用的~

网友H:
如果M0只出现在这一个地方就查X17

网友I:
用了步进,要当前步激活,才有效的吧

网友J:
你只发了一段层序看不出来别的地方有用到没?

网友K:
这是步进指令吧,M0 ON一下就触发下一步了,当前步就取消了,所以只亮一下

网友L:
你的是步进指令,等到S30的时候m0就不亮了

网友M:
程序步太少了,看不出来或者是某个条件没有达到

网友N:
这程序不是直接跳走了吗?跳走了还亮啊?

网友O:
受后面程序影响

网友P:
晕,手机看不清图片,晚上回家再研究研究去

楼主:
谢谢各位,我这个M0是为了全自动使用的,X17是为了停止这个程序
共同学习班

网友Q:
s29好像关系不大,主要是看看x017

网友R:
你这个程序是??

网友S:
可以监控一下程序的运行。

网友T:
步进指令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