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QD75参数设置里pulse的问题

楼主(2013-04-27):
我现在用的QD75D2,伺服电机及控制器均为YASKAWA SGDV-5R5A,已知条件是:
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rpm
减速机构减速比:5:1
丝杆导程:6mm
伺服控制器电子齿轮比设为64:1,QD75D参数设置见图,问QD75D的参数设置里第二项、第三项、第八项到底如何设?单位设为脉冲后如何计算速度,按我图中的设置,丝杆运行速度和伺服电机真实转速最大为多少?

网友A:
请进次网页进行阅读,里面讲得很清楚哈。
http://www.docin.com/p-231306717.html

楼主:
看了半天还是没明白,我的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为1048576pls/rev,
为什么第八项speed limit是11444pls/s
第二项travel per rotation375 pls到底折算为mm单位应该是多少?

网友B(2013-05-27):
Pulse per rotation 应该是 每 圈 的PLC 控 制 器 发 给 伺服控制器的 脉 冲 数 量

网友C(2013-07-07):
其实有些数据你可以设定在伺服里面

网友D:
其实像你这种情况就不应该设置脉冲做单位,要用MM做单位
QQ 20471661

网友E:
第二項用電子齒輪比計算一下
第三項用mm
第八項看你想設定多少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