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7):
前几个月,我厂一台设备经常发生PLC报警。
PLC型号 FX2N -128MR  + 10GM的定位模块+一个三菱伺服电机+两个宜科的旋转编码器。
报警现象:每隔一段时间无故停机。时间有长有短 一般在几十分钟到4个小时之间。停止一切输出。PLC报警灯常亮。
起初猜想是PLC 硬件故障。所以简单更换PLC。但故障依旧。看PLC说明书,针对可能的故障检查,外部电源,接地,电源质量。都没有效果。结果和厂家联系。厂家说他们碰到过一次类似故障。似乎是由 旋转编码器引起的。叫我们试试。结果更换了编码器后故障解决。
这个故障奇怪在 在PLC的故障列表中并没有。监控也没有问题。实在很奇怪。
现在我把它贴出,给大家将来维修时有一个思考的方向。

网友A:
呵呵,编码器乱码引起的吧

网友B:
好!一种特殊的经验

网友C:
把程序上传让大家帮你分析下......

网友D(2013-10-11):
由 旋转编码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