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什么样的的电机可以用变频器控制,所有三项电机都可以吗

楼主(2013-04-27):
请指点,什么样的的电机可以用变频器控制,所有三项电机都可以吗

网友A:
嗯 ,理论上都可以!

网友B:
必须是鼠笼形转子,4极电机

网友C:
4级点机?!!

网友D:
现在的变频器可以控制三项异步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直流电机用直流调试器

网友E:
两楼的兄弟为什么说4级电机??? 2级6级等都可以的啊……

网友F:
一般性的电机都可以用,只要不超过电机的额定参数就行。

网友G:
4极笼形电动机

网友H:
都可以的,我还用变频拖动单相电动机

网友I:
没有龟定非要4极,不然有些变频设定参数中的电机极数这一项还有什么意义。只是有些品质较差的普通电机可能在低频运转时发热可能会比工频更严重

网友J:
都可以用的。
!!!

网友K:
锥形转子的三相电机用一般的变频器应该不行

网友L:
重要场所必需采用变频电机,普通用时,普通交流电机都可以,如果发热过度,加装散热风机。

网友M:
交流三相220V 、380V我都做过,二四六极的无所谓

网友N:
三相异步电机都可以实现变频调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电机的冷却问题,普通三相异步电机靠的自身冷却不带冷却风机(除非功率特别大的);变频后电机不一定运行在额定转速,风机冷却不够,会导致电机发热,严重时可能烧坏电机!

网友O:
三相电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