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FX2N-32CCL与Q02通讯

楼主(2013-04-27):
描述:主站
描述:FX2N-32CCL
遇到困难了,谁来帮帮? 为什么主站FROM K1 K0 K4M20 K0 最后一个K0改为K1 Q02CPU就出错,而K0不出错

楼主:
今天还在测试,从站X点输入已经读取到,正在测试Y输出,和D, 求指导

楼主:
哎. X/Y输入输出已测试好,在测试寄存器, 失望

网友A:
失望什么?
下载积分:+1(wu.longjie) 真诚感谢!

楼主:
会的人不愿意教教,所以失望,寄存器还没测试好呢

网友B:
对于主站来说,你的cclink模块地址是10h吗?再说你是10h,0号缓存器是禁止使用的,你如何读出数据?FX那个好像有两个特殊模块吧?如果是你FX程序也错了

楼主:
0号缓存器是禁止使用的, 这个我还不清楚,当时看手册上面写着是传送点是K1-K16 所以不管怎么试,CPU都跳错,
就是你说的那个CCLK 模块10H不清楚

楼主:
FX传送点可以试任意的,都不跳错,而QPLC上 只能是K0

网友B:
根据你提供的图片,你还是熟悉一下from指令吧,q跟FX是不一样的。你明白这个指令就知道错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