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永宏PLC程序请教

楼主(2013-04-27):
Y7后面那个上升箭头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上升沿脉冲
就是说 Y7 变ON 时 M65 只瞬时复位一次

楼主:
谢谢,那为什么不直接用Y7里面直接来个上升沿的,我看永宏PLC里面也有直接上升沿的,意义是一样的吗?

网友B:
如果单独在里,效果是一样的,如果说Y7前串有条件,那就不一样了

楼主:
THANKS,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