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指令疑问

楼主(2013-04-27):
各位大侠,关于中断指令小弟一直都搞不明白。 编程手册上也解释的不是很清楚。
中断指令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程序平时都是按扫描时间进行,虽然扫描一个周期时间很短,但如果遇到在紧急情况,要立即处理,如高速计数脉冲,它的执行时间比一个扫描周期要短得多,等扫描完一个周期早过了这个脉冲,如果要在某个脉冲时处理一个动作,就得用中断,中断不受程序扫描周期影响,可立即执行!

网友B:
有那么简单的手册吗!一句话:有信号就要马上执行的用中断执行就对咯

网友C:
中断就是在扫描周期过程中,需要立刻处理某些数据或者转换数据处理方法时,要开中断处理,扫描周期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