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7):
现有一台西门子S7-400PLC配一块CP443-1以太网卡,怎么连接三台工控机(WINCC操作站)?
请各位大侠给出联网步骤:
问题补充:根据CP443-的MAC地址,在PG/PC INTERFACE里,通过ISO协议建立连接,选对以太网卡名称。(ISO  Ind  Ethernet→...)
请对这步再详细说明下。
    答案:         1.STEP7硬件组态:使用STEP7编程软件对PLC系统进行软件组态,在Hardware界面内插入实际的PLC硬件。新建一个工业以太网络,输入该PN模块的IP address(IP地址)和Subnet mask(子网掩码),在简单使用的情况下,不启用网关。将组态下载到CPU,则PLC方面设置完成。对于第一次使用以太网通讯,必须保证首先使用MPI或者PROFIBUS的通讯方式,将设置好参数的组态下载到目标PLC,此后即可通过以太网的方式进行程序监控和项目下载。
2.设置IP地址与通讯检测:设置安装有WINCC计算机的windows操作系统的TCP/IP参数,将WINCC组态计算机的IP地址设置成为和PLC以太网通讯模块或者PN-IO的IP地址保证是一个网段,注意子网掩码的设置。
通过在程序􀃆运行中键入CMD进入DOS界面,使用网络命令PING测试以太网通讯是否建立,PING的命令如下:ping 目标IP地址 –参数。
3.添加驱动程序和设置系统参数:打开WINCC工程在Tag Management-->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TCPIP
右键单击TCPIP,在弹出菜单中点击System Parameter,弹出System Parameter- TCPIP对话框,选择Unit标签,查看Logic device name(逻辑设备名称)。默认安装后,逻辑设备名为CP-TCPIP。
4.设置Set PG/PC Interface:通讯接口设置,进入操作系统控制面板,双击Set PG/PC Interface,在默认安装后,在应用程序访问点是没有CP-TCPIP的,所以需要手动添加这个应用程序访问点。在Interface Parameter Assignment Used:选择TCP/IP->实际网卡的名称,设置完成。
5.添加通道与连接设置:添加驱动连接,设置参数。打开WINCC工程在Tag Management-->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TCPIP,右键单击TCPIP,在下拉菜单中,点击New Driver Connection,在弹出的Connection properties对话框中点击Properties按钮,弹出Connection parameters- TCPIP属性对话框,填入参数。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STEP7中已经设置的PN-IO或者以太网模块的的IP地址和机架号和槽号。
6.连接测试与通讯诊断:
通过WINCC工具中的通道诊断程序WinCC Channel Diagnosis即可测试通讯是否建立。注意:此时PLC必须处于运行状态,老版本的PLC必须处于RUN-P或者RUN状态,WINCC必须激活运行,进入通道诊断工具,检测通讯是否成功建立。绿色的“√”表示通讯已经成功建立。
本文来自: 齐鲁工控网http://www.76gk.com

网友A:
你上面的操作步骤是,WinCC与PLC连接。如何实现连接三台操作站。这要看你具体怎么连接,是否使用服务器?如不使用服务器,可以通过交换机,通过上述步骤连接三台电脑。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