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一个问题

楼主(2013-04-27):
我现在有一个CPU224不能够正常的输入值,按钮按下去。对应的输入灯也不亮,状态监控也没有输入信号,但是换到别的设备上(设备接线式一致的)就是正常的。现在是有些输入灯没给信号就亮。

网友A:
信号接线出现了断路和短路了。

网友B:
估计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C:
我也觉得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D:
当按钮按下时,测试该端子电压。
如果没有查线路,如果有查plc本体。

网友E:
接线的问题吧 查查线路在说

网友F:
外围线路的问题。1M,2M和M没连接。
netliuhao

网友G:
检查外部接线是否真确,表面看,应该是外部线路串电了,拆除那些没给信号,灯就亮的部分,主要是看哪里传过来的干扰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