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4c-2DP的故障

楼主(2013-04-27):
请问各位:手上有个CPU314c-2DP,昨天还能正常使用。今天上是后CPU上的所有指示灯长亮,编程软件不能找到CPU。
电源正常(23.6VDC).
请问是组态不对,还是硬件上有故障?
如硬件有故障,可能在什么地方?

网友A:
按照安装手册上的方法对PLC进行被动格式化复位,如果还是如此状态,CPU需要返修。
Good Luck~

楼主:
CPU上的的状态开关好像也不起作用的。

网友B:
如果没有加扩展模块 就单独试下CPU 再不行 就在断电的情况下取也MMC卡 此时用电脑联CPU如果能联上 哪么CPU CPU应该没有问题 复位MMC 要查组态

楼主:
也不抱什么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