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7):
大家好,最近有个项目是做氢氟酸过滤的,由于氢佛酸是腐蚀性超强的一种液体,其腐蚀性远远超过硫酸,
所以不能用普通的不锈钢液位开关和液位传感器来做,由于其很危险,也不想用侧面开孔安装式的塑料液位开关
主要是担心会有渗漏

现在氢氟酸储存在一个塑料的罐子里面,现在需要检测这个罐子中,氢佛酸的液位,需要3个点,
1个底限,1一个高限,1个超高限,
想问大家,有用过类似不用开孔,隔着塑料罐子就可以检测罐子内部液体的液位开关吗?
罐子是不透明的!

网友A:
罐体侧面还是需要开孔然后安装PFA接头和管材,液位SENSOR安装于PFA管上即可获得你的要求,参考资料夹管式液位sensor OMRON EE-SP613

楼主:
由于罐子内的液体有杂质,担心侧面开孔,时间长了,会堵塞联通管,而且侧面开孔也有渗漏的风险

网友B:
超声波吧,就是贵点

楼主:
有便宜点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B:
液位最高有多高,气体有没有挥发性啊,要是用挥发估计不好搞

网友C:
1个底限,1一个高限,1个超高限
电焊机配件www.rgmould.com二手印刷机www.cnessbw.com  防盗安全门 www.yongfadoor.com

网友A:
HF是强腐蚀酸性液体,一般管路及容器使用均是就是PFA及PVDF材质的产品,金属及玻璃材质均不能使用,所以你要慎重考虑,另侧边开孔并不会出现渗漏的问题,但考虑到你的容器有杂质,建议你使用背压式SENSOR,3个液位对应3个SENSOR

楼主:
回复楼上,由于该液体罐子,平时是过滤使用,所以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罐子内部是有大约2公斤的压力的
用背压式传感器合适吗?
罐子的高度大约有1米,直径大约1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由于该液体罐子,平时是过滤使用,所以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罐子内部是有大约2公斤的压力的
用背压式传感器合适吗?
罐子的高度大约有1米,直径大约1米

你可以参考以下的压力开关
http://www.toho-inc.cn/toho2011/pdf/COPAL/English/PG30_E.pdf

楼主:
版主,你给我的是压力传感器呀,这个不合适用吧
还望有使用过类似传感器的兄弟,给个解决方案吧

网友D:
那就用称重传感器,把整个容器放在传感器固定的平台上,空的时候去皮,通过仪表输出的模拟量到PLC转换成数字,想要控制里面要多少都行。
  • 下载积分:+2(erwin2009) 这个想法非常好。。。我 ..
  •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用称重不就可以了,根据超高位时重量,根据三个液位的重量来判断水位。只要在底部安装一个称重或者压力的传感器,转换成液位参数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2位,称重是可以间接的反映液体位置,只是这个罐子是过滤用的,在使用的过程中会有杂质累积在里面的
    运行一段时间后,杂质多了,可能重量就不能正确的反映液体位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给我的是压力传感器呀,这个不合适用吧
    还望有使用过类似传感器的兄弟,给个解决方案吧

    看来楼主没有仔细看手册,里面讲到有两种输出模式:1.模拟量2.开关量,不过我还是建议里使用OMRON EE-SPX613之类的sensor来实现,毕竟这个不是接触式的(HF腐蚀性很强,人体接触到它将会使你的骨质钙化,所以任何环节中要接触它的地方都要有安全防护措施)

网友F:
    用电容式接近开关应该可以吧

网友G:
    超声波液位传感器

网友H:
    16楼的建议值得考虑,做这工程的要充分了解FH的化学性质

网友I:
    超声波吧,贵点,安全性好

楼主:
    谢谢大家,电容式传感器不行的,由于需要隔着塑料罐子检测液位,电容式传感器并不能屏蔽罐子的存在

网友J:
    罐子是PVC的吧。。。HF酸,液晶玻璃行业用的很多。。。我们做过好多次。。。提供两种方法,都是实际使用过的,好多年的。
    方案一:用欧姆龙的液位控制器61F-GP-NH,从灌的顶部放入4支电极棒,当然就是这个电极棒比较难,我们客户是从日本带过来的,好像是钛合金做的吧,代价很高。。。
    方案二:就是从侧面开孔,安装一个透明的管子,然后用奥托尼克斯的电容式接近开关检测(CR-18),这个开关灵敏度可以调节的,可以检测金属、PVC、液体、据听说石头也可以检测。这个方案我们也实际使用过。。。当然楼主也可以直接将揩干顶住你的罐体检测。。。可以试试。
    方案一是日本的客户,方案二是韩国的客户。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当然楼主也可以直接将揩干顶住你的罐体检测

    只是不知道这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J:
    打错了。。。

    不知到你的罐体壁厚。。。。这个传感器可以检测距离大概有8mm,还有可以检测15mm的CR-30。。。这个传感器可以穿透
    PVC材质的,灵敏度调节合适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已经打电话问了奥特尼克斯的代理商,他们的传感器测不了壁厚是16mm的塑料桶,
如有兄弟知道好的传感器,还麻烦告知!谢谢大家
liuliangdt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没有仔细看手册,里面讲到有两种输出模式:1.模拟量2.开关量,不过我还是建议里使用OMRON EE-SPX613之类的sensor来实现,毕竟这个不是接触式的(HF腐蚀性很强,人体接触到它将会使你的骨质钙化,所以任何环节中要接触它的地方都要有安全防护措施)

是的,FH酸腐蚀性很强,气味臭。以前我打工的那个厂是在储罐侧开俩洞用耐酸透明塑料管与储罐联通,然后在用传感器检测。这样子传感器容易失灵、容易坏。

网友L:
帮顶一下,我也在找液位感应

网友M:
感觉就是一个测位开关信号的问题吧 也弄一个不会腐蚀的浮球上面加杆子啊,然后根据液面弄3个感应开关控制不就好了,浮球总不怕杂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