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帮我分析一下程序问题

楼主(2013-04-27):
这2张图是同一个程序。一个是用FXGPWIN,读取的可以看出FLT K-80 D2080 语法是错误的。一个是用三菱GX Developer V8.52读取的。无法显示!可是程序在PLC里能正常运行。错误的程序PLC怎么还能运行没有报警!!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吧 右可能是你电脑的问题

网友B:
GX Developer 板本过低所以無法顯示,有些功能須對應軟件板本
FXGPWIN不知使用那一板,沒支援那功能

网友C: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哈,FLT指令是BIN整数值与2进制浮点值间的转换指令,该指令在GX Developer中的编写方法 和在FXGPWIN中的编写方法是不一样的,请使用正确的软件版本进行编辑。

网友D:
有时候格式不一样,也会不显示;可打开指令表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