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7):
  300的PLC 更换新的空白存储卡需要把老卡的程序拷贝到新卡嘛?还是插上新卡后CPU会自动把程序存进新卡?如果需要拷贝具体步骤是什么(用编程软件 MPI连接)?

网友A:
电脑读取原来的程序,换上新存储卡后,重新下载程序到PLC就行了。

网友B:
先把老程序上载,然后换新储存卡,下载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C:
解密论坛有300的读卡写卡软件,用那个软件读出旧卡的镜像,再写入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