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路控制3个气缸怎么设计,
购买一个触摸屏

楼主(2013-04-27):
设计电路控制3个气缸怎么设计,因机器原因,不能用plc控制气缸,只能用传统继电器或其他设计电路,忘在这里遇到高人指点指点,气缸没有行程限制,而且电路是顺控的,plc每次发出一个启动指令,气缸只执行一次,不循环工作,气缸工作原理如下 plc发出启动指令-----3号气缸伸出到底之后-------1号气缸收回到底之后-------2号气缸伸出到底之后--------1号气缸伸出到底之后-----3号气缸收回到底之后----2号气缸收回到底之后同时发完毕指令给plc(注:plc只控制启动,不能用plc直接编程控制气缸),有谁会的能不能设计一个电路给我呢?我的联系方式是
505030990@qq.co

网友A:
画出PLC梯形图,然后把开关线圈换成继电器

网友B:
是什么因素不许可使用PLC,PLC是个中心,非常强大,如果不用PLC控制,那么启动后,又由什么停止,如果用常规继电器控制,还要加入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C:
是不是输入输出点不够了 加一组扩展模块就好了 方便以后再改动 而且以后省去好多的维护 用中间继电器容易出故障

网友D:
选用2位五通电磁阀 磁环开关

网友E:
气缸上面应该有装磁性开关吧,不然怎么检测气缸的位置,来控制继电器动作。

网友E:
plc发出启动指令-----3号气缸伸出,到底之后;-------1号气缸收回,到底之后;-------2号气缸伸出,到底之后;--------1号气缸伸出,到底之后;-----3号气缸收回,到底之后;----2号气缸收回,到底之后;同时发完毕指令给plc(注:plc只控制启动,不能用plc直接编程控制气缸)。
这样才明白你的题意

网友F:
我没安装绘图软件,手绘了一张,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
7楼的图很准确。

网友H:
7楼的图有问题 电磁阀2会在阀3离开始点之后动作

网友I:
7楼的图学习了

网友H:
难道图没有问题
设计电路控制3个气缸怎么设计,

网友H:
没有问题吗

网友J:
7楼图只能控制气缸伸出动作,还应该增加收回动作吧,加3个电磁阀和3个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