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还生产cpm2a系列plc吗

楼主(2013-04-27):
欧姆龙还生产cpm2a系列plc吗

网友A:
cpm2a的价格可能高过CP1E,为什么不用CP1E呢

网友B:
CP1E中E前面的是数字1还是英文字母L?有的说是英文字母还有的说是数字。
承接、PLC、触摸屏、变频器. 伺服系统.组态监控系统等各种

网友C:
是数字1

网友B:
引用楼主348371196于2013-04-27 22:11发表的 欧姆龙还生产cpm2a系列plc吗 :
欧姆龙还生产cpm2a系列plc吗
估计停产了吧,即使买也很贵吧,不过可以买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