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使用FX2N-1PG时,编个简单的程序测试,发现相关端子不亮

楼主(2013-04-28):
FX2N-1PG与FX2N-48MT相连,控制伺服电机,先测试一下1PG能不能动作,设置完BFM25后,因为只是测试,直接将1PG与PLC相连就行,程序的话手册里面搬来的,就是将X输入端改为中间继电器以方便强制ON,给出复位,停止,脉冲等信号,发现1PG就电力端子亮,而其他相关端子不亮,怎么回事,程序,接线如下

网友A:
power也没亮,所以其他的不会亮
这个模块是由PLC供电的,PLC通电后,POWER是亮的

网友B:
要先给模块提供24V电源
这个模块是由PLC供电的,PLC通电后,POWER是亮的

网友C(2013-08-28):
学习中。楼主用的什么编程软件啊?为什么只有一条母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