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8):
原设备输出模块的一组信号(0-10V输出)控制了8台电动执行器(博利谋的,8台为并联)能全开全闭,现在8台执行器换了后不能全开了(控制信号100%时只有7V),控制信号有压降,问厂家最多只能并联5台,多了就有压降的。现在要怎么解决啊?有没有一种分配器,1分4或1分8的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控制器啊?你可以通过进PLC 模块来处理啊,没有你这样用模拟量的,这样负载不会准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控制器啊?你可以通过进PLC 模块来处理啊,没有你这样用模拟量的,这样负载不会准确的。

网友C:
你说的是同步控制器吧?和PLC没有关系的吧?如果是的话貌似市面上只有五路的,其实这个原理用几个电位器就可以实现啊!!!!!!!!!

网友D:
搞个DA转换器,也就是DA隔离.

网友E:
装两个4DA的不就刚好8路嘛

网友F:
引用楼主delodelo于2013-04-28 09:46发表的 有没有0-10V模拟量分配器啊? :
原设备输出模块的一组信号(0-10V输出)控制了8台电动执行器(博利谋的,8台为并联)能全开全闭,现在8台执行器换了后不能全开了(控制信号100%时只有7V),控制信号有压降,问厂家最多只能并联5台,多了就有压降的。现在要怎么解决啊?有没有一种分配器,1分4或1分8的解决这个问题啊?

有的不過要裝兩台一台能裝4CH跟有5CH的 您找一下叫比例連動盤,因為囜控制器本身提供的電流太小了 所以會有串並聯壓降問題
13922929227康生您可以問問他筆力連動盤的相關問題 8CH DA貴又要寫程序

网友G:
执行器换了要重新标定
你多看下说明书或咨询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