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的一些不长规的问题

楼主(2013-04-28):
PLC内部是否自带限流电阻。。。还有怎么区别我用的PLC是NPN,还是PNP的,看了说明书还是没明白,我用的是FX3U-32MT-001

网友A:
输入点的话当然自带限流电阻,至于是输入的话NPN还是PNP要看你怎么接线,输出的话日系的应该大部分是NPN的

网友B:
有SS端子的。可以接成PNP,也可以接成NPN.如果SS接正24的话就是NPN了。如果SS接0V的话就是PNP了

网友C:
-001的是常规的,COM短接X生效。
有S/S的端子的,输入可以PNP也可以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