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8):
    公司要给设备加一个放料收料装置,材料是塑料膜卷状,每盘有100至400米不等,有多种型号,厚度也不同。将一盘材料放在放料侧电机上,引出料头固定在收料侧电机上,放料电机与收料电机同时运转,整个过程要保持材料的速度和张力不变。在运行过程中,材料可以往相反的方向旋转。 电机是220V单相电机,25W。
     没做过张力控制的方案,我的想法是这样,放料电机与收料电机用可接收外部模拟量信号的调速器控制,用带模拟量输出的超声波检测,检测料盘直径的变化输入到PLC模拟量输入模块。通过程序计算变化输出到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电机速度。使放料电机与收料电机的速度成比例变化,来保持材料张力 。

    还请高手指导这样控制是否行的通?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弹簧不?调节弹簧的拉力

因电机带减速机,电机不转时阻力就比较大,所以运转时从动轴电机也要随动运转。加弹簧只能增加张力不能减小。

网友B:
加一个磁粉离合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同意3楼的意见,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在放卷处加一个磁粉离合器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网友D:
张力大小?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薄膜太薄,用磁粉可能不行,用张力传感器+PID控制

塑料膜宽度150mm  用哪种张力传感器好?

网友F:
引用楼主绝世精灵于2013-04-28 13:34发表的 请教放料收料 张力控制问题 :
    公司要给设备加一个放料收料装置,材料是塑料膜卷状,每盘有100至400米不等,有多种型号,厚度也不同。将一盘材料放在放料侧电机上,引出料头固定在收料侧电机上,放料电机与收料电机同时运转,整个过程要保持材料的张力不变。在运行过程中,材料可以往相反的方向供给。 电机是220V单相电机,25W。
     没做过张力控制的方案,我的想法是这样,放料电机与收料电机用可接收外部模拟量信号的调速器控制,用带模拟量输出的超声波检测,检测料盘直径的变化输入到PLC模拟量输入模块。通过程序计算变化输出到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电机速度。使放料电机与收料电机的速度成比例变化,来保持材料张力 。

    还请高手指导这样控制是否行的通?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

[attachment=105258]

您是要收放捲外加齊速嗎?可以不用那樣麻煩 國產變頻器即可以作到您的需求eh600W系列或是EH800都可以

楼主:
电机是单相电容运转电机,220V   25W,,有控制这种电机的变频器吗?

网友G:
我说我的方案,将放卷与收卷都放到输送带上,前后俩个卷都考输送带带动.即可不用考虑速度匹配的问题,特别对于薄膜收放卷!

网友H:
楼主,你的方案不行的。
专业代理三菱张力控制,磁粉,提供技术支持,有需求者加本人QQ留言

网友I:
一,保正收卷的线速度恒速(卷径计算);
二,在材料放卷和保护膜放卷出来的处分别装一个会滚动的浮动辊.辊的另一头挂调整张力用的铁块.,支点处再装个电位器,电位器的实时反馈来控制材料和保护膜电机的速度追踪......
    这样就不管材料和保护膜的卷径和厚度...开机时就设定线速和收卷的卷径就行了,,,,方便......

网友J:
张力控制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力矩电机,复杂一点的有n多种

网友K:
其实用简单的机械机构,加上简单的控制就可以做。单从控制做成本很高而且不适用高速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