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8):
有台新机,有五个电磁阀,24V的,压力好像在0.2-0.7Mpa之间。现在是通电后电磁阀指示灯亮,但气缸不动作,用螺丝刀使劲敲一下,气缸动作,并且保持。断电后气缸很轻松的退回。五个电磁阀都固定在基座上公用一个进气的正压源。
之前怀疑是电磁阀接线有问题,看到没通电的情况下看到电磁阀指示灯全部有微亮,0V全部串在一起(为了方便,之前习惯时每个单独接线),现在改成全部继电器控制0V和24V通断。微亮解决了,但问题还没解决。结果还是一样敲一下就动作,断电后返回。气压同事帮忙调过,没有用。电磁阀据说是差不到哪里去,没有品牌也就是杂牌。求解啊!

网友A:
阀芯都看过了吗?如果确定电源没问题的话,成批出现问题那就是质量不好了

网友B:
拿个单独的确定好的电源,单独接电磁阀试试看。。

网友C:
诡异的问题只能诡异的办法解决了(笑话了)。根据你的描述很有可能是阀组的阀芯卡住的缘故。
拔掉相应的气管,电磁阀通电看是否有气,如果没有说明是阀组的问题、如果有气说明是缸的问题。
另外,像气缸之类的单元,相应检查进、退一组阀组。就是让你检查进、出气单元。

网友D:
1、阀芯润滑问题

2、压缩气体里有水分,阀有点卡

3、24V电压偏低

网友E:
阀芯折出来洗 洗就好,弹簧拉一拉

搞技术这么好搞呀.动动嘴就行呀???????????

网友F:
建议看看24v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G:
检查电源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清洗或更换电磁阀。

网友H:
诡异捣蛋拉出来单练!

网友I:
电压?卡死?

网友J:
24V电压偏低,清洗或更换电磁阀

网友K:
排除电压的问题,可拔出气缸上的气管单独看阀出气是否正常,再看气缸是否有问题!气缸很轻松的退回不能说明没有问题!

网友L:
建议检查24V电源输出电流、电压!

网友M: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应该不是线圈的问题,是电磁阀不行

网友N:
检查一下电压,能不能提高电压,清理一下阀体

网友O:
如果是直流电的加个二极管放电试试,还要注意电磁阀的正负,一

网友P:
阀心卡,拆开看看,是不是生锈了,如是加点油.但主要原因是你的气源带水了,请注意气源,常放水或装自动排水装置和加装干燥过滤器

网友Q:
一个一个试下,

网友R:
24v电压偏低;直流电源容量加大试试看;

网友S: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说诡异????

网友T:
1,电磁阀问题,阀芯没切换过来
2,气缸上的调节阀进气和排气调得太小

网友U:
手动可以动作只能是电磁阀的质量有问腿

网友V:
我遇到过,1.进出气管接反了,2.几组阀到汽缸之间的气管有交叉现象。

网友W: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把电磁阀线圈的功率加大就行了,国产的电磁阀线圈的标示功率和实际功率差异较大

网友X:
阀体先导

网友Y:
这个问题应该好解决!先用一个新的试一下,假如还是一样应该是24V电压问题,要是新阀没问题,就是原来电磁阀成批量出问题了!

网友Z:
1,调正气压,进出通畅。
2,电源电压。
3阀本体质量。

网友AA:
很明显是电磁阀的质量问题,换吧
回收SMC、FESTO、KEYENCE、OMRON、西门子等全系列产品有货的可以加 QQ:2238834381 电话:15962230727

网友AB:
正负反接试验一下,估计就可以用了

网友A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电磁阀质量问题,你那是气压压力过大你检查一下压缩机的压力是否过大。试做把压力调小点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AD:
肯定是脏了,电动时卡住了

网友AE:
公共端有问题吧

网友AF:
我赞成4楼的
天宫-号

网友AG:
第一次是电压问题(微亮) 第二次是串联问题(有一路线路出现问题,串在一起你想想看) 解决方法:按第一种,加大或稳定下24V。或者第二种,检查下线路。
维修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