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3-04-28):
三菱伺服驱动器型号 MR-C40A
改造设备 把伺服位置对掉180度 然后原点回归方向反了 运行方向也反了 怎么改伺服方向 急求高手指点!!!!版主帮解答下 !!

网友A:
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B:
看看说明书,是不是正反转的??

楼主: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C:
是什么运行模式?

网友C:
PLC输出给伺服就有二个点,一个是脉冲控制速度,另一个就是控制方向

楼主:
位置模式位置模式

楼主:
没有给力的 算了 不问了

网友D:
改程序最好,把脉冲频率 mul -1

网友E:
楼主的这种性格和态度看来,不是做工控的料,没有耐性,态度不好。你以为人家一定答你的啊!

网友F:
这种小事都搞不了还是早点改行吧!

网友G:
把极性改掉,我只说到这里,其他的自己领悟

网友H:
这点小事都搞不定,改行吧

网友I:
看看说明书 是可以改为反转的

网友I:
顺便再说下 性子不要急 是急不来的

楼主:
9楼和10楼  谢谢你们的回答 不好意思当我回复没有给力的时候我已经搞好了  之所以回答没有给力的  是因为没人回答的贴题  谢谢  我自己搞明白了   以上没有对回复者的不敬之意 最终的结论求人不如求己  顺便再说一下  我知道看说明书  一时没下载到  所以来问下  。9,10 ,12 你们只会回答这些吗??呵呵 。这样回答我所有的问题都能回答 。哈哈   这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把伺服参数改了  要么把程序重新编 惭愧的是我没找到说明书  我把程序全重新写了  好用!!但我自己一直在找说明书  庆幸得是我找到了个英文版的  我把参数P07改成011  程序恢复下 一样好用  。这次遇到的问题中不但我学会了自己短时间重新编写客户程序  还锻炼了面对9,10,12这样人的意志  谢谢你们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