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报警AL30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4-28):
查看故障代码是,过电压,或者是制动错误
我把机器的总电源接到,跟主机配套的一个配电柜使用时,主机带载生产,就会报警AL30
接到另外一台电源时,就无此现象,电源进线电压是400V

网友A:
AL 30 一般是再生制动异常
需要安装再生制动电阻